[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手机的充电插怎么焊的

楼主(2019-05-16):
焊的可能有问题,通不了电,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拿维修店20/30就搞定啦

网友:
你这样的焊功不行哦,继续焊下去可能手机都要报废,要么练习焊接技术一个月,要么拿到手机修理店,很快就ok了。

网友:
谢谢两位。
已经拿到手机店里焊了不下四五次,每次都是几十块,现在人家都见我就尴尬了。
只好自己焊了。
具体怎么个技术不行?请说的详细具体点,谢谢。

网友:
来迅维吧,很快你就是下一位大神。

网友A:
简单说下吧,1. 焊接后的接口应该是和pcb板子保持平行,如果歪斜要么外壳盖不严 要么装不上2.这种手机接口有好多种,最好能找到和原机一样的接口,代用的口就像你这样的,爪子不匹配肯定用不长久了3.装备必须要配好焊接的温度要掌握好,街边的便宜的烙铁几十元的就算了吧。4.手机维修比其他的维修更加讲究的焊接技术,没事多找几个废旧手机练练手,才能熟能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下吧,1. 焊接后的接口应该是和pcb板子保持平行,如果歪斜要么外壳盖不严 要么装不上2.这种手机接口 ...

喜羊羊说的没错   青青草原最有智慧的羊了  灰太狼我还会再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下吧,1. 焊接后的接口应该是和pcb板子保持平行,如果歪斜要么外壳盖不严 要么装不上2.这种手机接口 ...

谢谢好心人指点。
我那上下焊点焊锡都融到一块了,不会造成短路而无法通电吧?
还有上面那个圆电池边上的红黑线是未按顺序随意焊接在板上的吧?还是要黑上红下或红上黑下顺序?
买的尖点焊具,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多听听 文晖科技 的意见吧!!!

网友:
客户看不下去了

网友:
交由专业人士来吧,你这焊工不行呀。

网友:
不要太多锡   不然畅想5s   装机扣不上   看你的锡不平滑   烙铁应该也不行

网友:
用风枪吹掉,然后把焊盘处理干净  上一个新接口,焊接新接口之前,检查焊盘有没有断裂,有断裂的话需要飞线。电烙铁必须用恒温烙铁,热得快那种焊接不了的,  工具好用的话再加上熟练工,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NB了    可以的   多买几个慢慢学习  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网友:
加点焊油吧锡都那样子了.

网友:
不好意思,这样的活都用风枪解决的,不敢用烙铁,一个漏电什么都完了,再说电路板搁不住总用烙铁焊。会掉点的。

网友:
谢谢各位支持,一入侯门深似海啊,
再试试,不行还是得找师傅修。

网友:
用风枪吹掉,然后把焊盘处理干净  上一个新接口,焊接新接口之前,检查焊盘有没有断裂,有断裂的话需要飞线。电烙铁必须用恒温烙铁,热得快那种焊接不了的,  工具好用的话再加上熟练工,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的!这个正解

网友:
这焊工不行的,还得继续练习啊。。。。。。。。

网友:
松香很贵吗?不舍得用?这手工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