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T801固件升级教程

楼主(2019-05-16):
  七彩虹CT801固件升级教程

1. 下载固件及升级工具
                登录官网 http://www.colorful.cn/进行固件包、升级工具的下载。
                保存到 PC 本地磁盘。

2.  安装设备驱动程序
注:驱动程序文件夹“Rockusb”包含于升级工具压缩包解压后生成的文件夹中。如
果是 32 位的操作系统,请选择文件夹“x86”;如果是 64 位的操作系统,请选择文件
夹“x64”。
进行驱动安装。安装完之后开始升级。

3.  升级
3.1.  升级前准备
(1)备份平板电脑上的数据到本地 PC(平板与 PC USB 端口连接将数据拷贝至 PC)。
(2)保持平板电脑电量充足,最好在 80%以上,以便电量过低升级失败。
(3)官网下载固件包、升级工具包保存并解压到本地 PC 端。
(4)成功安装驱动。

3.2.升级软件操作步骤:

        双击 RKBatchTool.exe 图标,打开升级工具:

        连接设备到 PC,点击“固件信息”右侧的选择固件包按钮,选择固件包。
        确认设备进入 Rockusb 状态即处于绿色或蓝色状态(Maskrom 和 Loader 状态都属于 Rock usb 状态)。
        设备关机状态连接 PC 时,长按住【音量+键】不放再按【开关机键】使设备进入 Rockusb 状态。
        设备开机状态连接 PC 时,将处于粉红色状态,点击“切换”按钮切换设备状态到 Rockusb 状态。
        点击“升级”按钮进行升级;如需擦除 Flash 升级,按“修复”进行擦除 Flash 并进行升级,成功升级。
说明: 建议用户使用 “修复” 升级方式进行升级,升级前将用户数据进行备份 。
        点“退出”按钮,退出升级工具。
        升级完成。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七彩虹的平板电脑吗?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CT801固件 在官网根本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