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修过A1707机型的朋友,一台2017国外带回的机器不触发

楼主(2019-05-16):
机型:A1707
主板:820-00928-A
故障:不触发

参考820-00281-A的图纸点位图,目前测量到PM_BATTLOW_L异常,单插AC时为0.7v,接入电池未插AC为0v,接入电池插上AC时亦为0.7V

由于不清楚此款机器在未接入电池单插AC的情况下是否会自动上电,所以无法届此判断故障是电池还是主板引起。

另外,目前测量,PPBUS_G3H正常,PP3V3_G3H正常,电池与ec之间有通讯的波形,电池也能正常充电。

PM_BATTLOW_L由smc发出,去向有两处,pch及标识为Z837TB345的芯片

不知有没有维修过此款机器的朋友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
加焊充电芯片

网友:
不触发多半是cpu挂了

网友:
不触发多半是EC挂了 换个EC试试看 最好简版的

网友:
这个要3.3V才是正常的

网友:
   不触发可能是充电芯片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