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电源板维修之路。。。。

楼主(2019-05-16):
接到客户一台联想L2021WD显示器,插电按开关不通电
拆拆拆。。拿出电源板观察,
1、开关管爆
2、取样电阻断路
先不着急换,先去测了一下整流桥。正常
各电容看上去都正常,没有一点点的鼓包。

测各稳压二级管,正常

开关变压器(主,次线圈阻值正常)
心想,这下应该可以 换开关管和取样电阻了(开关管为:0965---9A 650V)取样电阻(0.5欧)

换好,测了一下开关管G极对地(657)正常
估计没什么 大短了,插电开机
“啪” 、。、、、、、、、
吓我一跳,一看,开关管又爆了!。。。无语,。。只好又拆下开关管。。取样电阻同时出烧断了。。

重复再换上开关管,和取样电阻。再测了一下开关管G极对地  0。。这个有短路了,

看了一下板,G极连接到电源管理蕊片的8脚,心想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LD7552也米花了。
直接吹下芯片,再测了一下G极,阻值 657 正常了
马上动手换了一下电源芯片。。
为保险再次测了一下G极对地,正常。
这下可以通电了吧,,通吧  。。。“啪”
完了,又烧爆了管子和取样电阻,这次连着管子G极的小二极管也击穿了。。。

玩完。。

再重复换了以上的所有元件,这次连反馈电路中的光偶,三端稳压也换了。二极管也换了

开机,再爆!

不想写了,最后查到了开关管S极连接到芯片6脚的 221电阻断路。。(芯片6脚为电流检测过流保护作用)

更换之,通电,OK

网友:
保险上接个灯泡就后级有短路也不会发生这种爆掉的情况了。

网友:
二楼的意见正确。不能盲目的上电。

网友:
多回收点屏碎的显示器,拆电源板,驱动板,和灯条,配件充裕,维修起来不困难啊 ,就怕啥配件没有!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联想L2021WD电源板就是说开关管S极连接到芯片6脚的 221电阻短路。解决问题   ,楼主的维修思路请好,不能盲目的上电。。。。

网友:
一般“啪”第二次都不想修了,这板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
信息路子的分享,平常的是不会这样的,来一个试试吧

网友:
炸鸡炸鸡再炸鸡! 恭喜你中奖了!下次再遇到炸鸡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仔细,胆大心细,手脚麻利!反馈、取样、IC、 mos 贴片小电阻、光耦什么的要多测量多动手,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严重短路了    一般换了稳定点了

网友:
所以说,现在修板子,不如直接换,十块二十块钱的板子,满天飞!

网友:
再一个,20寸的屏幕,很多容易白屏坏掉.

网友:
谢谢分享  谢谢  这个正是我要找的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路过。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2019-06-26):
电源IC和MOS管不好替换,坏了一般电源板直接换。

网友:
炸的有点狠

网友:
很不错的的经验分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