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plus 短路不开机 疑似摔

楼主(2019-05-16):
1.  拆机 夹电短路
2. 去掉外配之后 依旧短路

3. 机器无进水  腐蚀  维修痕迹

4.   显微镜观察b+相关  元器件   发现 电源附近  一个电容有点变色 裂了?

5. 熏松香   然后单板扣电池    该电容松香直接冒烟

6.  450度  点吹   取下    故障修复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了,短路拆电容,松香熏出短路,方法不错。

网友A:
摔的机器为什么会电容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摔的机器为什么会电容短路。。。。。。。。。

电容裂了  拆开看贴纸有压痕   应该是摔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裂了  拆开看贴纸有压痕   应该是摔得

电容裂了两端都会接地吗?还是摔过的电容两端和接地点短路了?

网友:
松香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