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解决换桥开机慢6-71-N85K0-D02A 独显N17E-G1-A1原厂

楼主(2019-05-16):
解决换桥开机慢6-71-N85K0-D02A

网友(2019-09-04):
我的神州  处理LOGO 不对   开机速度正常。。可以使用

网友A(2020-01-11):
能显示会掉电
没有显卡电压,EN开启没出。刷了还是一样。求图纸。估计是南桥或者南桥到EN之间的电路

yjp

网友B(2020-05-08):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会掉电
没有显卡电压,EN开启没出。刷了还是一样。求图纸。估计是南桥或者南桥到EN之间的电路{:4_13 ...

老兄 你的问题搞好了没  我遇到一个也是一样  没有独显供电  能开机显示  报警17声  然后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兄 你的问题搞好了没  我遇到一个也是一样  没有独显供电  能开机显示  报警17声  然后掉电

记不太清楚了,没图纸,你换完板上的双N芝麻管看看,若不行考虑换个南桥咯

网友C(2020-09-03):
x下载了 刷上无法开机    因为是换南桥后开机慢  用自己备份的改了ME后正常的

6-71-N85K0-D02A改ME 开机速度快 已测.BIN

网友(点评):
我的机器和这个机器显卡 板号对的上 换桥 原机BIOS 改ME 机器跑码不亮 刷你的和 楼主的 均不正常电流0.2掉电 你们下次来亮机图吧

网友(2021-04-03):
引用 网友C:
x下载了 刷上无法开机    因为是换南桥后开机慢  用自己备份的改了ME后正常的

刷上0.23掉电  之前电流能上到2.34!

网友:
开机LOGO是炫龙,这机器的显卡和CPU在路阻值基本为0,请知悉,CPU是8代的,亲测,测试完美

网友(2021-05-24):
引用 网友A:
记不太清楚了,没图纸,你换完板上的双N芝麻管看看,若不行考虑换个南桥咯

今天也我遇到一台。把显卡供电去掉,就正常显示,加显卡供电开机掉电

网友(2021-07-26):
我的机器和这个机器显卡 板号对的上 换桥 原机BIOS 改ME 机器跑码不亮 刷你的和 楼主的 均不正常电流0.2掉电 你们下次来亮机图吧  (6-71-N85K0-D02A 这个8代uBIOS 机器是7代桥,但是有的机器官方魔改上8代u,如果刷了7代uBIOS 会造成0,2左右电流掉电 )

网友(2022-01-10):
刷了 可以用 8代u是点不亮的 0.2掉电的各位看看自己什么cpu

网友(2024-08-06):
刷了。触发0.1掉电没反应

网友:
神舟的  亲测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