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5VDUAL和+12V接一起了

楼主(2019-05-16):
请教个问题GA-B85M-D2V主机。现在的故障是接通电源风扇就转了   还没开机的.PSON还没拉低
点了开关。PSON接低了   3V  5V  12V全部没出。查到5VDUAL和+12V接一起了。看遍了图纸。完全没看到5VDUAL和+12V有什么关联的元件。
断开+12V的话  红5V  橙3V都有出来的
不是完全导通。有33欧左右的。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D5已经拆开了

网友A:
12V是触发后才有。
5VDUAL是待机就有。

我只懂这么多,全告诉你了······

网友B:
通电了风扇转自动触发上电,断开12v就有其他电压出,你怎断开呀,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了风扇转自动触发上电,断开12v就有其他电压出,你怎断开呀,不明

电源线的黄线断开  就一条啊。刚好我这根线插拔多断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V是触发后才有。
5VDUAL是待机就有。

这些我都知道。问题是这2个电压完全不关联的。怎么会通一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些我都知道。问题是这2个电压完全不关联的。怎么会通一起了

你用万能表测试它们相通吗?如果相通可能某个元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万能表测试它们相通吗?如果相通可能某个元击穿了

不完全导通   有33欧。但也等于通了。就是没看得出哪个元件有这2个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