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看电流判断故障

楼主(2019-05-16):
正常的开机电流

1、按开机键后电流在40mA摆动一下(CPU供电正常);
2、到80mA左右摆动一下(暂存开始工作,也就是CPU上盖,然后开始进行总线的初始化);
3、指针到120mA左右摆动(打开GPU供电及屏供电);
4、指针到220mA左右(手机显示苹果,为开机准备);
5、指针在180mA到350mA区间左右摆动(开始载入系统);
6、指针到500mA左右摆动(开启应用部分芯片供电);
7、再回到200mA摆动一下;
8、指针到700mA摆动一下(打开基带电源输出供电);
9、电流到1000mA以上摆动(发射部分开始工作,6P手机电流值要大100mA左右);

常见电流与故障定位

1、开机电流15mA左右(CPU缺少供电);
2、电流15mA-30mA左右,30mA轻微抖动(CPU时钟工作不正常);
3、电流30mA-40mA直接停住(CPU复位故障);
4、电流40mA-80mA之间归零(CPU虚焊);
5、电流50mA左右停住(I2C总线不正常,I2C0 I2C1显示供电芯片、背光芯片、USB管理芯片,进水机要检查进水位置,侧供电,进水机50mA电流先查I2C0上拉电阻);
6、电流80mA左右停(I2C总线、UART总线上的芯片有问题,检查显示供电、U2、上盖;先强制DFU看是否联机,只要CPU下层没问题,USB芯片正常就可以联机);
7、强制DFU后80mA变成60mA-70mA左右不联机(一般是USB芯片问题);
8、电流100mA左右停住(背光芯片、CPU虚焊);
9、电流100多mA后瞬间大电流(屏供电、背光供电、触摸供电、GPU供电故障;如果不接屏也大电流就是GPU供电故障);
10、电流100mA-120mA左右抖动,不停摆动(上层坏或者虚焊);
11、电流100mA-150mA左右不停抖动(黑触摸损坏);
12、白苹果定屏,电流在200mA-300多mA之间停住或不停摆动(一般是硬盘或者系统问题);
13、700多mA回到200mA多停住(USB芯片问题);

开机电流分析
1、未开机就有电流10~50mA( 电池供电部分漏电,检查电源IC或相关电容)。
2、开机无任何反应0mA(开机回路故障,检查电源IC和供电电路);3、开机小电流10~50mA并回落0mA(CPU启动失败,检查CPU供电,复位信号,对CPU重植或更换);
4、开机小电流10~50mA指针不动(时钟电路故障,检查实时时钟和主时钟电路或重植和更换晶振);
5、开机电压升到100mA迅速回落(逻辑部分或软件加载失败,刷机、检查CPU、字库或暂存的供电,对芯片重植或更换);
6、开机电流升到100mA后来回指针摆动定屏死机(软件故障,刷机、看报错、硬盘重植);
7、电流升到200mA后回落(逻辑供电或射频电路漏电,检查CPU、暂存和字库供电,重植或更换。检查射频功放IC供电和TX电路元件);
8、加电瞬间大电流300mA以上(供电电路短路,检查电源IC、功放IC及周围元件进行更换);
9、开机80mA参考电压出现问题;
10、开机大电流不响(输出部分出问题,检查那一路接地、电容-电源-CPU);
11、白苹果重启,开机电流200mA定(直接更换或重值U2);

不开机电流反应

1、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5mA左右不开机(CPU没有启动,电源故障,没有系统时钟,CPU开焊或者坏);
2、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10—20mA不动,松手为0(CPU没有启动,电源坏的可能性大,时钟坏,CPU坏);
3、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mA左右不动,松手不回落(软件故障,cpu暂存);
4、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40mA左右不动,松手迅速为0(没有复位信号,暂存问题);
5、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正常开机电流但是无限重启(硬盘坏,或者字库坏);
6、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40mA左右不停的摆动(暂存坏);
7、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40mA左右停顿一下,再上升到60-70mA不动,松手为0,或者回落40mA不动松手为0(软件自检不通过,32.768khz有问题,或者是软件问题,刷机);
8、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40mA马上回落0,没有松开手(BSI检测电路故障,或者是字库问题);
9、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200mA下降到180不动,松手不回0(字库坏,或者硬盘);
10、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200mA左右不动,死电流(电源ic或者负载漏电,试试看能不能连机);
11、加电,没有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mA不动,按开机键电流为230不动,松手回30(首先肯定是漏电了,与vbat通的那些,修好漏电问题再刷机,不行就是硬盘问题)

注意事项:

修不开机的时候,先解决漏电短路问题,再解决CPU工作条件,请按照以下流程进行;1、测PP_GPU外开机电压是否正常2、检查复位电压是否拉低3、插电脑是否联机4、看报错

楼主:
手机发附件文件发不了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A:
高手啊       有没笔记本看电流的??高手啊       有没笔记本看电流的??

网友:
老师傅,佩服佩服,这都是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       有没笔记本看电流的??高手啊       有没笔记本看电流的??

笔记本也是看电流的,不哟修笔记本电脑的现在都改行了 改修手机里

网友:
收 藏 备 用,感 谢 分 享!学 习 学 习

网友(2019-07-15):
谢谢 楼主 分享  。正需要 ,在实基  学习。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以后用

网友:
感谢大哥分享经验。谢谢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这个是真的好东西

网友:
支持,学习了感谢师傅的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