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图纸没有芯片型号没有任何资料

楼主(2019-05-16):
没有图纸没有芯片型号没有任何资料  请问大师遇到这样的问题咋修    我发现现在的一些新机器都是这样了   给个思路大师们

网友:
扔马路,让汽车碾碎。

网友:
这个不好修哦。。。。。。。。。。。

网友:
简单的修好收钱,难的留给大神级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这种也只有靠经验了   这种机器维修成功率很低的

网友:
三板斧用过后就摔掉。。。。。。。。。。。。

网友:
没经验  就瞎搞吧  你们   好了  你们赚钱  没好你不亏

网友:
根据问题 经验  分析

网友:
看情况变瓷砖不亮的自己搞搞,
给自己增长经验看看。
客户一定要修好,
还是转有维修能力的大神稳一点。
这不是是这么来的?

网友:
找下元宵看下他一般资料比较多,不过价格你懂的,

网友:
芯片型号应该是有的吧,可以参考型号相近的板子图纸啊

网友:
先跟客户声明,无图纸难修,价格要的高,如果修不好,不收钱。剩下就看自己水平和运气了,忙就不搞,不忙就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