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刷bios后认不到硬盘,求助

楼主(2019-05-16):
一台imac,机器来时是可以开机进苹果系统可是运行很慢,点一个程序,很久才打开,换过硬盘,重装OS也是一样,刷bios后,认不到硬盘,白屏问号,装回原bios,可以认到硬盘,换了几个bios也是一样认不到,只有原bios可以认到,那位大师碰到过吗?如果是认不到,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什么才可以认到呢?我搞苹果少,不太懂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刷完恢复bios默认值,重新做系统。

网友:
换一个硬盘做系统试试

网友:
几代的机器,要搞me吧

网友:
苹果刷完BIOS 需要重新做系统,到底人不认得到。你进PE 看看。或者用苹果安装盘启动安装程序,在磁盘管理这里看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能检测到。重新做一下苹果系统,然后装WINDOWS

网友:
刷完从新 做系统啊 , 有好多这样的 ,先以为BIOS问题, 其实不是,需要从新做系统

网友:
继续刷BIOs   没刷对吧没刷对吧没刷对吧

网友:
可以买个吧

网友:
                      淘宝买一个

网友:
还是BIOS 问题
。。。。。。。。。。。

网友:
继续刷BIOS吧,实在不行就去买一个

网友:
要刷工厂程序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修的事笔记本 刷了bios也一样不能进系统 要重新装系统才行

网友:
楼主可以上某宝叫人家改一个BIOS 应该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