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通病维修

楼主(2019-05-16):
                   苹果A1466暗屏通病维修
【故障机型】A1466
【故障现象】开机暗屏
【故障分析】升压电路问题
【维修过程】肯定是先查屏的供电,只有8V电压,肯定是没有升压,查升压芯片的阻值基本正常,没有什么问题,测试电压PWMEN,5V,3V供电全部是正常的,有点郁闷了,没有了思路,测试了一下屏接口的阻值
也都是正常的,直接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升压芯片换了一个上去接屏测试已经亮屏

维修结束。注意:只要是没摔过,没进水,换这个包好。已经遇到维修过七八台了,所以才发出来供坛友们参考一下。
【维修结果】

网友:
厉害了沃
…………我来学习

网友:
值得借鉴  学习  不错

网友:
值得借鉴…………我来学习。。。。。。

网友:
我上次 修了一个 换了  没好  最后  改板了  从坏的屏上拆一个 背光电路   换上 好了  但不能调背光亮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也叫通病

网友:
是升压芯片的事  下回知道了  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