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不停重启

楼主(2019-05-16):
技嘉GA-H61M-DS2 REV:2.2停转6次亮机显示下图后重启,不断循环。主BIOS芯片损坏,把B_BIOS放到M_BIOS位置,亮机。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呢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网友:
技嘉这些板就是容易坏BIOS,重新刷一个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呢

本来是先想刷BIOS试试,结果编程器刷M_BIOS报错,就直接把B_BIOS补上,亮机

网友:
技嘉的双BIOS比其他的主板的单BIOS更容易坏,一般刷BIOS解决

网友:
楼主好办法,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9-07-05):
什么原理  把B  bios的芯片  移到 M  BIOS 上  然后不要M BIOS?  这主板两个BIOS芯片的把  少一个不会出问题?

网友:
双BIOS的主板是真的方便,留后路

网友(2019-08-05):
GA-H61M-D2P-B3 的板子 能亮屏,跟着就重启。也刷过BIOS,依旧。现在插个独显就能显示

网友:
你怎么这么厉害

网友:
这样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