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外接电源就暗屏

楼主(2019-05-16):
接到一苹果A1369,外接电源就暗屏,小绿灯不亮,能听到开机声音,即使是开机按OPTION键,在选择系统的界面里,外接上电源也会暗屏,拔掉电池也是一样的情况。直接用电池就正常亮机,使用也正常。    机器本身标的充电电压为14.5V,手头有个原装的充电器是16.5V,和可调电源配合苹果充电头一起测试还是会暗屏。电池和屏上部分是好的,没问题(有测试过),求助各位帮忙下

网友:
查升压吧,1369和1466升压都是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