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a60l维修

楼主(2019-05-16):
先来张版号图 接到此机上电0.7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换u一样  判断为不过内存  拿出ddr3阻值卡。发现问题数据总线一条3.3v 一条ov。  打开图纸在q19测都有3.3v一路跑线   到内存槽发现问题 断线了这是补上后照的。  补上  插上内存一路上电到1.2  外接键盘大小写也能切换。 以为好了  接屏我去  不亮  换屏  屏线都不行。 主板还有问题  这时候外接了显示器试了下。正常显示  不过没认到显卡  会不会是这的原因呢  插显卡供电  时钟  都正常  测显卡总线发现问题怎么才一点几伏   去找3v-gfx的来源发现pq21 没装直接直连 外接能认到显卡 打上驱动  性能测试也正常。  在装上屏 tmd 还是不亮  没办法了  逛逛论坛  有人说rtd2136s容易坏  换了几个  还是不亮没办法了   丢到一边     没事看看图纸   直到看到这页 大概意思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来开启关闭 edp信号  拿出我的板子  找r457   我去电阻怎么不见了找一个1k的电阻补上   接屏亮机:lol:lol:lol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了  学习了

网友:
这是上家做的吧,上次我修了一台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同样是不认显卡(键盘灯亮),但是显卡是做过的,就怀疑是不是显卡空焊了。做前,还是测了下显卡的条件,示波器测到clk跟date就发现问题了,一个3.3v另一个才1v左右。就看到上拉电阻不见了。装上外接显示了。装机接屏,屏不亮,完全没有信号。又换屏,一样。又看主板屏接口,发现问题,有个电感不见了,它是给显示芯片供电的。电感加上就OK了

网友:
动手脚了吧

网友:
版主技术好!一般二修机器能收多少钱?

网友:
明显是被动了手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