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21-1M掉电待机高 换io后认不到无线通病

楼主(2019-05-16):
  • 机器拿来能开机,几秒就掉电了。拆机取掉外设插电发现待机过高,摸到待机芯片发烫。大概量了一下没短路 。直接三板斧先拆io。
  • 哈哈 果然不烫了。订了个剪板的io回来。第二天换好就开机了 。就是认不到无线网卡。
  • 换了一个无线网卡也不行-_-  于是就开始上万能的迅维搜了一下 发现很多都是这个情况
  • 找了半天BIOS。看到很多发的BIOS别人都评论说认不到无线有线
  • 最后找到这个下载量很高的    而且都说好用的   把那个BIOS地址发出来大家好找点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9943-1-1.html
  • 就是上面那个网址下的BIOS
•

网友:
bios还会引起不认网卡,小白学习了

网友:
可以的 ,遇见就不会费劲找了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种问题。收藏了先。。。。。。。。。。。。。。。。。

网友:
估计不是同一型号剪版的

网友A:
BIOS不认无线好理解,但是换了EC不认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B:
不识别无线网卡,原来BIOS也会引起,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认无线好理解,但是换了EC不认有点不明白了。

ec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是同一型号剪版的                                                                               ...

不清楚    买芯片哪里还叫我拍io附近正反面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识别无线网卡,原来BIOS也会引起,见识见识。

早上还搞了个   换主板用不了触摸板   f9以下BIOS才可以  哈

网友:
BIOS里应该存储了无线网卡的MAC地址等等信息

网友:
现在刷个bios都要找了又找  有点无语啊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热,要是我肯定先干待机芯片,想不到干ec

网友:
这个BIOS刷后ID还在吗?如果不在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为什么先干EC呢?EC给待机芯片的开启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
这都可以,学习了~~~~~~~~~~··

网友(2019-07-29):
为什么先干EC呢?楼主给点思路,我正好在修,待机0.04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可以的  有心了

网友(2022-04-11):
确实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