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 A83不识卡插卡提示无SIM卡

楼主(2019-05-16):
重摔机,双卡机,无论同时插入两张正常的SIM卡,还是插入一张卡插卡均提示无SIM卡。
随便打一下两组SIM卡的底脚对地阻值,都正常。开机然后测量SIM卡插入检测信号,有1.8V正常。怀疑SIM卡供电VCC有问题,剪开电源IC下面的那部分屏蔽罩,从C2038上飞出测试线,插入SIM1然后开机,测供SIM1VCC电压,测得电压0.5V左右,很快回0。是不是卡供电保持电路出问题了呢?拆对应的二极管,问题没有解决。该电压由电源IC提供,不会是电源IC摔出问题了吧?电源IC封的有黑胶,背面有CPU和字库,直接拆风险有点大。维修肯定先从简单的来,手机设置会不会有问题呢?开机进入设置,发现手机无基带,无串号。

这下才算是真正找到问题所在。据我所知除了苹果手机基带外挂,安卓平台手机的基带都是集成在CPU内,没有基带的话,很可能是CPU有问题。而该机CPU上方的屏蔽罩恰好变形严重,而重摔机动CPU相当于开颅手术风险较高。退而求其次,中频IC,功放损坏会不会造成无基带呢?在修苹果手机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先拆中频MT6356W试试看吧,拆掉上面的屏蔽罩,发现该芯片也封有黑胶,不过芯片背面是SIM槽,风险可以忽略不计。拆下来后发现有掉点,显微镜下面看了一下都是空点。除胶,重装中频,再开机测试,基带回来了,串号也回来了,插卡后信号也回来了。
理一下维修思路,该机应该先开机查看有无基带、串号,如果没有基带,则先维修基带相关电路。如果有基带,则测SIM卡插入检测开关,没问题的话,打SIM底脚对地阻值,再考虑SIM卡供电。
MTK平台的主板,中频有问题也会造成无基带,无串号。

网友:
掉的都是空点,总感觉不太稳妥。

网友A:
中频有问题也能导致无基带,  一般都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频有问题也能导致无基带,  一般都这样吗?

苹果手机上比较多,安卓手机上面我也是第一次涉及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手机上比较多,安卓手机上面我也是第一次涉及到

谢谢! 向你学习

网友:
喔,借你经验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