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轻微进水6s,喇叭有2秒的声音输出。

楼主(2019-05-16):
今天接了一台轻微进水的6s,外放只有前两秒有声音,后面就没有了,换了铃声放大ic和大音频无效,铃声放大和音频ic的电压和阻值正常,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水痕迹,刷机也刷过还是一样,听筒的声音正常的,大神指点下,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换个尾插试试,喇叭也换ha

网友:
尾插接口上面的两个电感

网友:
进水后首先关注扬声器啊

网友:
尾插接口上面的两个电感尾插接口上面的两个电感

网友A:
进水尾插必须检查 应该是耳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尾插必须检查 应该是耳机模式

不是耳机模式,所有声音正常的,但只能响两秒

网友:
我IPADMINI2外放沙沙的听不清楚,换尾插也一样。。。

网友:
耳机 正常吗  感觉楼上说的电感靠谱

网友:
耳机模式不会有声音!!!!!!!!!!!!!!!!!!!!

网友:
铃声放大供电管有问题可短接

网友(点评):
好好好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网友:
                     怎么样解决了吗?分享一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