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不触发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9-05-16):
此板为隔壁档口客户退回厂家保修的,厂家退回,说已经过保了,让我修一下!量待机3.3正常,开机脚电压也正常,一般遇到这两个电压正常后我都是直接量pson的,(技嘉的B85和H81很多都是pson断线引起不上电的这个已经是个通病)经量pson为5v正常但是没有拉低,再查s4_s5为3.3v也正常

在量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显卡槽旁有个过孔氧化了,刮开量为3.3v

既然为过孔的又氧化掉了就把板翻过来找到对应点看看是否过孔断线了。一量有惊喜怎么为1.2v呢?(那就证明过孔断线了)

这种过孔太难穿线了继续跑线路,发现原来slp_s3的上拉电阻电压

原因找到可以对症下药了,直接飞线量s3电压正常了上绿油

触发正常亮机!有待验证以后会不会成为通病(因为这个地方容易积灰)

网友:
胆大心细  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上绿油怎么让它快干,真的要弄个纸外光的手电筒来照吗?有没有其他简单粗暴的方法?

网友B:
那过空是slps3吗?是slps3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断线引起上拉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上绿油怎么让它快干,真的要弄个纸外光的手电筒来照吗?有没有其他简单粗暴的方法?

都是用紫光灯的呀,风枪也可以,但是风枪的吹的很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过空是slps3吗?是slps3引起不触发的。

对的上面的图很清楚了,就是Slp-s3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断线也很多的,算得上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