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不显示,求帮忙

楼主(2019-05-16):
长短排线接反了,长的两边好像损坏了,现在正确接上也不显示了,但是能开机,有震动,就是屏不亮,是这两边影响的吗

网友:
换个试下不就行了

网友:
显示座换一个

网友:
换个显示座子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背光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强光手电筒照一下、应该是灯控问题

网友:
看图片位置  显示供电也有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