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系列主板前置USB ESD过高导致主板上PCH电压信号对地阻抗短路

楼主(2019-05-17):
1. H110系列主板前置USB ESD过高导致主板上PCH电压信号对地阻抗短,导致PCH损坏
2.影响机种

若量测到PCH上+ 1.0V_A和+ 3VSB任意信号对地阻抗短,排除其他ic后 则需更换BGA

网友:
USB不好使大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型号,这些应该都是华硕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