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TX650显卡要重启才能点亮,

楼主(2019-05-17):
华硕 GTX650 1G版显卡要重启才能点亮,只要时间久了(如隔了一晚),开机时,屏幕能点亮,没图象,然后重启一次(有时二次)就能正常显示了,玩游戏都没问题,关机一下,再开也没问题,就是隔了时间长,再开就是要重启才能亮,测量GPU和显存供电电压正常,不知是什么问题,谢谢!

补充内容 (2019-5-21 09:52):
前天用风枪重新补焊了主供电芯片,用了二天正常使用,可能是原来主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GTX650显卡的问题吧,或者显卡插槽的问题   。。。。

网友A:
目测这卡是改的卡,你拆开看看芯片,部分改卡刷过BIOS需要触发两次才能启动。

网友:
我也目测了,像是真卡,不是假卡,华硕GT650 的P6口就在这个位置,至于这种问题,我也说不上来,通俗的回答是,GPU芯片老化,加焊一下,太深的道道,需要大神来点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这卡是改的卡,你拆开看看芯片,部分改卡刷过BIOS需要触发两次才能启动。

肯定是原厂卡,不知是不是BIOS的原因了

网友B:
点不亮你插到主板上的输出口就能亮了,原因是1.05v没出来。识别不到显卡,重启后1.05有了,主板识别到显卡然后亮机,遇到好几块了。这是650右下脚1.05供电问题。换个供电芯或者电阻就好了,要么不出1.05要么出供电电压达不到1.05就这两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不亮你插到主板上的输出口就能亮了,原因是1.05v没出来。识别不到显卡,重启后1.05有了,主板识别到显卡 ...

谢谢回答,不是点不亮,是点亮了没图象信号,加焊主供电芯片后,用了二天,使用正常,可能主芯片有部分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