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掉电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9-05-17):
Dell15-3559 不触发,拆机前触发0.2掉电,拆了不触发,双BIOS,全刷还是一样,灯亮几秒就灭,无图纸,初步判断是CPU问题,表笔测到晶振电容,居然上电了。。。0.12 无CPU供电,到这里基本确定是U的问题了,又是Dell的6200U,加焊OK。

网友:
CPU虚焊,这机器我觉得做工问题,CD壳硬度不够,主板易变形。

网友:
Dell15-3559 ,那就是说CPU虚汗导致的不触发,掉电,那就是设计的问题  。。。。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这款板子CPU很容易虚焊。

网友:
集成U的比较容易虚焊,有几次会有一个回来的

网友:
没U供电干U好的不多见

网友:
现在集成CPU不是虚汗 就是短路坏的太多

网友:
简介明了,楼主一看就是高手,太牛逼了

网友:
是的,感觉现在板载U坏的是怪多的

网友:
所有U 载板U的问题。像这种毛病我我跟客户说的比较清楚,焊接可以,植球也行,植球失败不管帐,要我赔,拿回去吧您,加焊可以,焊后可能用不了多久。只能保修一月,过期不候。要说清楚。。。换CPU 就免了。我从不换CPU ,吃力不讨好的活我不接,前面2种都不考虑我一般直接建议客人拿去交换 我修过的机器返修率基本为零。最讨厌客户拿回来返修了。一次性干完的活永远不再给我回来。做生意是门艺术,讲话是学问,对你不利的情况永远不要发生,像这种活你接了。返修的可能性非常的高。而你又没和客户说清楚。迟早客户理直气壮找你说理来了,运气好,超过3月你可以不管。运气不好保修期内。。。只能呵呵了

网友:
板子太薄 加焊好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