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板号为820-3209-a键盘触摸都不能用!

楼主(2019-05-17):
客户拿来一苹果air a1466,说进过水,水从键盘进的,可以进系统,键盘与触摸都不能用,换键盘,客户同意换键盘,订一键盘第二天到,开干,花了一会时间,键盘换完,装板开机,开机进系统蒙了,键盘与触摸还是不能用!这是咋回事?难道是触摸上的小板坏了?找同行正好有这个笔记本,换个触摸试下,把同行的好本触摸换上去故障依旧,心凉了,没办法主板的问题那就测吧。先测排线电压

测得6脚没有电压,其它都有,再看6脚是通过u5700过来的。

心想那肯定是它坏了罢。找一料板一u5700,换上,上机测试,故障依旧。
休息一会。搜搜论坛看看有人遇到过吗!一搜真有。真的感谢这位神人。
www.chinafix.com/thread-1178399-1-1.html
我也试试罢,拆板,找到usb hub芯片u2600。加焊油,加热,加热到动为止!
下图红圈为u5700, 绿圈为usb hub芯片u2600

装上开机,我c 能用了,我决得这也算这款本的通病。大家以后注意

网友A:
該故障有點奇怪,是不是該芯片附近也有入水漏電引起芯片工作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該故障有點奇怪,是不是該芯片附近也有入水漏電引起芯片工作不正常引起的?

这个芯片周边没有进水,主板非常干净,u5700的6脚,7脚与u2600的3脚,4脚相连,可能就是这个芯片虚焊,我也不知道,反正好了。

网友:
也许主板大热了元件问题...............................................................................

网友:
看来各位师兄师弟的经验最重要啊,有时候会走弯路

网友A:
往往就是因為「奇怪和說不通」而陷入困境,謝謝你的經驗分享,同時也請清楚原因的朋友解惑。

网友B:
触摸和键盘的数据是从USB HUB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和键盘的数据是从USB HUB来的吗?

u5700 的6脚,7脚的工作条件,可能需要u2600的3脚,4脚的开启或参与。

网友:
遇见这种情况我一般先换触摸板 , 那个坏的多 ,进水 排线接口那里 必进

网友:
苹果a1466键盘触摸不能用,通病导致的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我这也有一台苹果的笔记本 键盘鼠标 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我一会去修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往就是因為「奇怪和說不通」而陷入困境,謝謝你的經驗分享,同時也請清楚原因的朋友解惑。

这个需要结合框架图。不过 这个问题也挺怪

网友:
看框架图,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zNjg3M3wxMTNiOTJlZjFkNTJjMDdmZmM2NTZlMTk4MzYxZTIyMXwxNzMwNzc4NjI3&request=yes&_f=.pngattach://1836874.png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zNjg3NXxmYmNmMWQwZjMzMmIxY2RlMWM1NWYwMmVjYmYzYzZjMXwxNzMwNzc4NjI3&request=yes&_f=.png不过这个问题是有点奇怪的。我在想如果用示波器去测试U5700的6脚和7脚会出现什么结果;
我的理解是框架图先不说,我们先说U5700的第6脚和第7脚。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如图2,先查=PP3V3_S3_USB_HUB这个上拉电压是否正常,查R2616 R2617阻值。发现异常 往前查  还有第3张图,一看。就知道 这个U2600芯片有一组信号和U5700的6脚7脚 相互通讯的。「如果有什么错误不对的地方,跟我说我哦 我好改正【跟着我师兄学的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多多担待

网友:
手头刚好有一台,也是进水的1466不开机,现在也是键盘触摸板用不了,太感谢楼主了,等会上班去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好像是晶振故障 记不清楚是11年还是12年的有两个晶振工厂要换的

网友:
笔记本一分钱没有花 厉害 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