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载多媒体导航娱乐系统无法开机

楼主(2019-05-17):
个车载多媒体导航娱乐系统无法开机黑屏,应该是电源部分故障,图片上面的黑的不是烧的痕迹是涂的胶水,请问玩过这个的师傅,先查哪里比较入手快捷一些,目前手头上只有一支数字万用表。

网友A:
检查高压部分到驱动模块中间的5V+12V和回路是否通电,逐步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高压部分到驱动模块中间的5V+12V和回路是否通电,逐步排查。

没有12V电源,手头上就只有一个万用表。

网友:
开局一张图,也不清晰啊,只有万能表也能测啊,3V或者5V电压。先查输入值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底下核心模块坏的比较多

网友:
先弄个5v电源也能暂时用一下啊,没电源怎么维修啊,先测量电源对地的阻值吧,看下有无保险

网友:
用电脑ATX做电源啊,把B+/ ACC接上就可以了,然后根据线路测各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