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维修戴尔14Z-5423不触发

楼主(2019-05-17):
14z-5423已经遇到好几个不触发,然后拆开拔掉电池就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但是过段时间就又会出现这情况。哪位大师知道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其实一直以来笔记本都有这个问题,只是经前电池在外面可以拆,现在装到里面了,拆起来麻烦,联想也遇到几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直以来笔记本都有这个问题,只是经前电池在外面可以拆,现在装到里面了,拆起来麻烦,联想也遇到几台 ...

那到底怎么彻底解决 ,到底哪里的问题

网友:
遇到一两台同样的机型,也是没搞好,我的是拔掉电池就能开,装上电池开几次就开不了了,BIOS刷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