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Z-5423不触发 通病

楼主(2019-05-17):
戴尔14Z-5423不触发,把电池拿下来就好  用几天又不触发  ,怎么才能 彻底解决,好几台了

网友A:
这款笔记本后面应该有个放静电的小孔 用针通下就好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笔记本后面应该有个放静电的小孔 用针通下就好乐!

这个和放电一样吧  ,过段时间有出同样问题

网友:
这个厂家生产之前应该就发现这个问题乐。

网友B:
适配器用的是原装的吗.这种问题不太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用的是原装的吗.这种问题不太好弄。

是原装的啊  ,碰到好几台了 ,怎么彻底解决

网友:
Bro thay thế con diode kép của mạch rtc/Nó hay lỗi con đó làm cho pin cmos nhanh hết dẫn đến tình trạng không lưu ngày gi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