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9-05-17):
华硕p8h61 r2.0 rev:1.04关机不切断电源,刷bios即可

网友:
是不是  通病,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问题一半都是io挂了!BIOS问题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EC挂叻,BIOS问题不常见 。  。。

网友:
修了那么多H61未遇到过是bios引起关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