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60不触发

楼主(2019-05-17):
故障:插上电源没有电流跳动。
分析过程:测试主供电3.3v和5v电压没有,检测13pin发现r376腐蚀断线
解决法案:换r376插上电源发现待机0.008偏高,主供电芯片发烫,测试1和6脚电压0.7v左右,正常电压1.5v。
                 换掉51123我是用51125a代用的。显示正常。。。。。。

网友:
B460主供电51125a各个引脚电压。供参考

网友:
通病是电阻烂了。芯片坏的比较少。除非烂的厉害

网友:
一般都是受潮了  修好后记得把C壳的海绵撕掉

网友:
B460不触发,那就是主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通病,已经很久了的,海绵引起的

网友:
一烙铁的事 没必要这么麻烦

网友:
楼主遇到的只是短线了,我以前遇到的直接烧个洞出来

网友:
芯片也有坏的,以前也修过换待机芯片的

网友:
外围电路的问题这样也又不少的仔细查一查

网友(2020-10-02):
B460还有个EC附近的BIOS也会引起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