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71g 换滤波 换bios 都无果

楼主(2019-05-17):
这个板子的板号是DA0ZQ0MB6E0 rev:e 看论坛里的通病是滤波和bios,两个都搞了,开始的问题是待机0.02不触发,换滤波无进展,换bios能触发,但是电流0.
5-0.47-0.5跳两三次就不动了,再换bios故障依旧,谁碰到过这种板子?太奇pa了

ps:供电全都有了,看着就是不跑码

网友A:
我碰一台ACER型號不記得了,也是無法觸發,刷BIOS後觸發開機電流會跳變但就是不開機,各測點無發現問題,最後是無意換了內存後即正常,奇怪的是把內存換到其他機器檢測完全正常,擦過金手指、清主板內存槽都無作用,反正就是不明原因內存不兼容,換了就好。

网友B:
换个BIOS 芯片试一试。。。。。。。。。。。。。。。。。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吧

网友C:
有时候多准备几个内存还是有利于判断,2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碰到过BIOS芯片线路断线的。请重新检查线路。确定BIOS 程序刷对了没

网友:
打下内存数据线,看看有波形没。。。。

网友:
如果没示波器这种不太可能修好

网友D:
还是bios
问题!之前这个bios我换了好多个才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BIOS 芯片试一试。。。。。。。。。。。。。。。。。

芯片换了两个,程序换了三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一台ACER型號不記得了,也是無法觸發,刷BIOS後觸發開機電流會跳變但就是不開機,各測點無發現問題,最 ...

我也是这么想的,内存换过了,忘 了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多准备几个内存还是有利于判断,2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不是内存的问题,换过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bios
问题!之前这个bios我换了好多个才换好

好吧,我再刷它一百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再刷它一百个试试!!!!!

去官网下载那个只有UEFI格式的那个BIOS 就行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下载那个只有UEFI格式的那个BIOS 就行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谢谢兄弟,我去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好好查一下吧。宏基的机子还是比较好修的。有图纸。

网友F:
                              我刚修了这机器,内存条坏。

网友:
bios已经刷过n个排除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修了这机器,内存条坏。

我的就没这么幸运了,换了n个都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下载那个只有UEFI格式的那个BIOS 就行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官网全部都是exe机刷的,提取出来是6.6mb,用不了

网友:
最后还是搞不定,换板子了,这宏碁的东西真坑

网友:
兄弟怎么又是您    连着几个都是你的求助贴

网友(2019-07-04):
待机0.00  触发后0.03。  上家修过D17这个三极管。搞不懂.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