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不触发,拆电池能自动触发,装上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9-05-17):
华硕W519L板号X555LP不触发,拆电池能自动触发,装上电池开不了机。是开关3.3V接到IO的开关线断了。。飞线解决。。

网友A:
这线飞得也太长了吧,这个不是就在开关旁边断的吗?跑跑线路都好啦

网友:
送线的啊

网友:
雖說飛的線長了些,但既然是開關信號線斷了,在開關附近未必能找到接點,所以最簡單的還是採用飛線。
不過,這麼飛線過長,雖然在芯片接點有一個去抖抗擾小電容,但還是較容易受干擾影響,如果採用小單芯屏蔽線的話就更好。

网友:
哥们 你的待机电流是多少  我有一块 是0.009

网友:
这操作真6

网友:
飞那么长的导线不怕干扰造成通电自动开机自动关机的几率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应该是IO的开机3.3V 到开关的断线了,新手更容易懂

网友:
这个线飞的真长

网友:
线太长了,不美观

网友B:
开关到EC断线怎么会导致“拆电池能自动触发,装上电池开不了机”这个故障,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C:
那个断点就在开关附近 不用飞这么远的

网友D:
感觉奇怪,开关到IO断线,怎么可能会导致拆电池就能触发,疑惑不解。

网友:
  这线确实长了点,  但是修好了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到EC断线怎么会导致“拆电池能自动触发,装上电池开不了机”这个故障,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电池带3V电子,拿掉等于放电了自动触发了

网友:
线好长的,但是修好了 顶一下  线好长的,但是修好了 顶一下  线好长的,但是修好了 顶一下

网友:
可能会返修...................................多次重启后都ok才是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断点就在开关附近 不用飞这么远的

你确定是断线,我修过类似的,那附近的确有腐蚀,但万用表打值是通的,最后断线,全部重飞才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飞得也太长了吧,这个不是就在开关旁边断的吗?跑跑线路都好啦

确实太长了,多数都是开关接口边到过孔之间20CM的线路断线.

网友:
这问题也能碰到,谳谳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奇怪,开关到IO断线,怎么可能会导致拆电池就能触发,疑惑不解。

一般主板不装cmos电池,加电就会自动触发,就是不用按开机键就自动触发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到EC断线怎么会导致“拆电池能自动触发,装上电池开不了机”这个故障,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这个机器没有BIOS电池   拆电池会自动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奇怪,开关到IO断线,怎么可能会导致拆电池就能触发,疑惑不解。

这个机器RTC是电池供电   拆电池会自动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线飞得也太长了吧,这个不是就在开关旁边断的吗?跑跑线路都好啦

可以用寻线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