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面容问题一直提示高一点低一点无法录!

楼主(2019-05-17):
这种问题该怎么修。面容可以打开第一步。测过开机电流也正常。这种是哪个部件引起感觉是前摄像头的距离不对。有修过的老铁指导一下

网友A:
我给换了屏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换了屏也是这样

修好了吗你的。一直就是提示高一点低一点!

网友B:
感觉距离传感器问题。或者你重新刷机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距离传感器问题。或者你重新刷机试试

刷机试了还是不行排线都搬咯 。主板接口阻值都测量了一遍没发现问题。前摄像头感觉不是很清楚。有点模糊。这个可以单换的吗?就中间的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机试了还是不行排线都搬咯 。主板接口阻值都测量了一遍没发现问题。前摄像头感觉不是很清楚。有点模糊。 ...

面容不关及前摄像头,摄像头坏了也可以录入面容的,面容主要是距离传感器,红外线摄像,还有点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容不关及前摄像头,摄像头坏了也可以录入面容的,面容主要是距离传感器,红外线摄像,还有点阵器。

出现这种高一点低一点怎么都不行的是不是点阵或红外摄像头出问题的几率大

网友:
就是无面容了

网友:
我也遇见很多求维修方法

网友:
刷机试试 距离传感器吧

网友(2019-06-30):
深感相头损坏,无法修复

网友:
摔坏的面容几乎修不好的。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