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6不开机 偶尔能开

楼主(2019-05-17):
求大神指点   下面是开机电流

开机到500毫安就掉落重启

网友:
我感觉在基带部分有问题了  开机到基带时候就重启

网友A:
CPU虚汗有时好有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虚汗有时好有时坏

压cpu没反应

网友:
查AP_TO_PMU_KEEPACT维持信号

网友:
逻辑码片通CPU虚焊也会这样

网友:
机子是怎么造成的!
压着CPU或者其他芯片/位置,看能不能开机!
看一下能不能联机!能就刷机看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