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触发奇葩故障

楼主(2019-05-17):
客户拿了台A1466不开机     应为这机器是昨天修的没有过程种拍照   只有图纸和最后一张开机图给大家参考
我拿到手插上可调电源16.5V绿灯不亮  主板问题  让客户留下机器拆机
维修时候习惯了先看下外观      发现明显修过的痕迹    EC换过  CPU加焊过   心里没底应该泡汤了   开始测试阻值  用我的福禄克115C测试CPU  0.002(这阻值是好的  我的福禄克很精准所以很确定没短路)   CPU是好的       各电感都没什么问题
行吧  拔掉电池开始上电    电流是0.001  没有自动上电   绿灯也没亮    公共点8.6V正常   3.42V EC待机电压正常   3.3V电感正常     修过苹果的都知道苹果有个通病PM_BATLOW_L  测量PM_BATLOW_L  0V
file:///C:\Users\Windows\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78086931\QQ\WinTemp\RichOle\{]YYM_C0YAM[[V)OQS98N)0.png
心想   赚了这次  R1410直接一根铜线飞过去 完美3.3V     再上电故障依旧 0.001  看来其他地方还是又问题  看下EC的条件吧           开始测量EC供电VBAT 3.42V         VDDA 3.42V正常      SMC_BC_ACOK正常     复位SMC_RESET_L  0V不正常  看来就这里了

图纸上可以看到U5110芯片坏的也很多  经常修的人都知道   但我这个很奇葩 1脚供电有  3脚供电也有   但是发烫有没可能这芯片  测试下所有脚阻值都正常  换个U5110    换上后不烫了   就是SMC_RESET_L  0V 不对   由外部上啦3.42V才对  再换个   换了2个我开始怀疑不是U5110问题

怀疑EC内部啦低了   强行拉过去后 0.7V  说明EC有问题    于是在抽屉找出我库存的EC  这EC是带程序的  但我料板多   一个EC才40元  存个2.3个没什么问题的  毕竟每天都有苹果修     用风枪直接把EC干下来   拖平后   上BGA台吹上去(在这里提醒下各位苹果EC没有一脚标记  所以没料板的朋友一定要记住EC的方向)
EC干上去后    然后就是刚刚的PM_BATLOW_L    EC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是没有发出这个信号的  所以把刚刚的铜线取下来  回到原来样子后上电.......
还是不触发  见鬼了     测量EC复位SMC_RESET_L正常了3.42V标准   现在头大了  虽然这个CPU被加焊过   有点像放弃了   表笔桶下刚刚的PM_BATLOW_L   0V
  不会真的PM_BATLOW_L 是又问题吧    还是飞线过去   3.3V   再上电电流起来了0.42-0.58幅度跳动   一身冷汗  终于上电了
插USB吧  大小写等没亮    此时有种CPU坏的感觉   先丢一边吧
过来1星期时间闲了  拿出来喵喵这奇葩的东西吧   之前被修的台多了就当闲着没事拿来研究吧
上电0.45-0.63幅度跳动  比之前电流大了点  全板供电都出来了但大小写灯不亮  怀疑USB有问题  插屏幕看看  屏幕不亮  电流跳的很正常居然不亮可能是集显问题
于是我也加焊下CPU吧   吹动了他   (CPU会有凹度   4代的U一旦加焊都会有凹度  于是教大家一个方法加焊CPU不会凸起来  就是拿2个硬币压在左右 让左右受力)  加焊后上电  奇迹出现了  大小写灯亮了    插屏幕  和喇叭  苹果开机熟悉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

可以说这机器可以开机了   但是加焊过的CPU基本用不了多久    所以建议各位没加焊过的主板别焊   可以交换
       应为这机器是昨天修的没有过程种拍照   只有图纸和最后一张开机图给大家参考

网友:
不错,这咱板子,我一般不会去搞cpu,直接换板。

网友:
分析彻底,不错 学习经验,,,,,,,

网友:
感谢您在cpu上放置2个硬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