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IPMSB 和硕 H61 BIOS是8M还是4M

楼主(2019-05-17):
想刷下IPMSB 和硕 H61 的BIOS程序,但是BIOS有8M和4M的版本,这个应该怎么查看呢?怕刷错版本,变砖头

网友:
看BIOS芯片是几兆的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
25q64是8m的,25q32是4m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q64是8m的,25q32是4m

感谢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q64是8m的,25q32是4m

这个版的bios,一定要用编码器刷吗?可以进DOS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