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470R5E 机器键盘不正常

楼主(2019-05-18):
    三星 470R5E  客人拿来说键盘 用不了。我二话不说换好 120 直接 拆机 换  键盘 我都是容胶棒  熔上去    可是 上好后发现和原来一样 。。。完蛋了 我外接键盘也不能 用    才发现 我太幼稚了   。。。  请问下大神又遇到 这么奇葩的  问题吗  IO我感觉不像   IO坏起码   外接正常 我想动南桥  ,。。有 修过的  大神请告知吧。。

网友:
电路  EC    BIOS    休眠    屏    这些都会导致键盘

网友:
这款机子换屏幕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问问客户是不是屏幕换过   换屏幕要刷屏幕码片

网友:
换键盘之前首先要外接下看看,现在内外置键盘都不能用那要检查接口电路\EC\BIOS\南桥之类的

网友:
问客户是不是换过屏。可能要刷屏码片

网友:
三星 470R5E ,那就说内外置都不能用,检查接口电路,一种可能要刷屏码片。。。。

网友:
以前 遇见换过通用屏就出这种问题, 其他的没遇见过

网友:
碰到过,换这款机器的键盘,必须屏幕没有换过,如果换了屏幕,会导致键盘部分不能用。

网友:
确实是 换过屏 的   哎  谢谢 各位大神了

网友:
遇到过  上次 我换了屏幕  键盘有些键用不了 乱码

网友:
  主要现在 客人很扯  开始的时候  我就看见他换屏了;  是 17年换的   客人说自己 的电脑是   前几天才坏的  所以 就 被客人带远了    现在 客人 比猴子还精  但是 坑死人了

网友:
以前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不过刷一下bios解决了。不知道楼主的行不

网友:
客户是不是换过屏幕,有的换过屏幕会影响键盘

网友:
款机子换屏幕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问问客户是不是屏幕换过   换屏幕要刷屏幕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