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跑C1维修

楼主(2019-05-18):
GA-78LMT-S2跑C1,测内存槽238 SMBDATA只有1.2V,明显不正常,测南桥旁边上拉电阻一边3.3一边1.2,这个信号还到CPU旁边的一个八脚芯片,这主板应该是通病了,修过N台,直接拆掉修复,看图说话:

网友:
通病比较爽

网友:
那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给看看那只八角芯片是啥样子的,,,,,,,,,,,,,,,,

网友:
通病来的,系统总线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图文并茂,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