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781P, 不触发,电流待机0.05A偏高,维修

楼主(2019-05-18):
笔记本型号:LA-3781P_IHLVX[C460A_旭日C462M]
笔记本故障:不触发。
上图:
B+,,没有电压!

CPU 边上的电容短路了,

拆了就好了!!

待机正常0.01A

触发,上电!

有图有真理!1
上传个图纸,,给须要的人用!!

网友A:
             这个机子  有点老了哦

网友B:
短路那么多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  有点老了哦

是的,这个机器应该是08年的,,顾客,要求修一下,,那就修一下了,能修就修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那么多电容吗?

没有了!!先拆了三个电容,,还是短路,,在拆三个不短路了,,其中一个短路!

网友:
LA-3781P,一般待机电流0.2或0.3正常的,0.5待机电流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  有点老了哦

98年的老机我这两天都修了两台  单核一代内存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阐述明了

网友:
太老的机器 放弃维修

网友:
应该是接上可调电源后,大电流吧!

网友:
只要客人觉得有价值,出得起维修费就修。

网友:
直接来只 烧鸡 不就得了

网友:
这个价格收的真牛,报价高手啊,客户能等就订呗

网友:
给的起价的 都要修。486的机器我都修 500起步  爱修不修

网友:
把电容每个都撬以来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公共点没有电是短路了吧然后你烧鸡烧到cpu上面的电容短路的是吗

网友:
不管是旧机还是新的机子只要客户愿意修就修反正给修理费的呀

网友(2020-03-15):
下载不了,大家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