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坏ssd固态硬盘的 维修 金泰克和超频3

楼主(2019-05-18):
\n\n来到迅维网 第一次发贴,虽然我不会修主板 但是我 可以修SSD。今天发个帖。

2个 SSD不识别 我们现在拆开。看一下 主控和 颗粒型号

超频3用的是 smi2258xt主控+海力士f14编号正片颗粒 ,tigo  是打标2258h+三星打标颗粒型号未知。因为这个固件 不允许外传 ,以下 金泰克 维修过程省略

我来看  超频3这个 镊子短接rom插入电脑 然后拿掉 短接

设备管理器 识别 2258主控   开卡软件  我等下上传  海力士 f14-f16 闪迪fz工具
重新插拔  硬盘 挂  sata 或者usb 测试
设置 好 主界面  开始 开卡

检测界面 图,,然后我们分一个  区 用dg ssd只能测试 完整性  不能 扫 坏块 送上测试 图

此刻  教程 完毕  测试完整性图 就不上 了   正片 一般 都完整

开卡软件 奉上

开卡软件 测试完整性.rar

维修SSD软件

网友:
我晕   图和字 去哪里 了  编辑了 半天 ???就这样 》

网友:
我晕   图和字 去哪里 了  我看了半天~

网友:
内容了? 被你吃掉了吗

网友:
我看了半天 被你吃掉了吗。。。。。。

网友:
我刷新了几遍,以为我电脑不行,原来是没有啊!

网友:
可能 是 我等级 比较低 ,发不了把  。。也可能是 在审核 。。。居然 没有 字 和 图片 了编辑 2小时  我也是 醉了

网友:
着么用的  弄个图片看看

网友:
怎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A:
晕死 不知道 是不是 我 浏览器问题  重新 编辑 图片都乱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 不知道 是不是 我 浏览器问题  重新 编辑 图片都乱码 ,

你也是人才  别人一般都是用app发的

网友:
这文档是加密了吗?

网友:
开卡慧荣的基本一样不一样的是开卡软件很好开的大容量基本半个小时搞定,120G的不超过三分钟就能开一片

网友B:
你的软件打不开 还我的积分啊 还我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软件打不开 还我的积分啊 还我的分

win7下 就可以了  开 2258xt 主控    只要是 海力士 颗粒都可以

网友(2019-06-28):
开个卡 这算哪门子维修   网上教程一大堆  搞点有深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 不知道 是不是 我 浏览器问题  重新 编辑 图片都乱码 ,

楼主,可能是你的浏览器上传的问题?
flash 没启用。
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搞定了。可以不依赖flash.上传

网友:
嗯。。。。。。。。。。。。。。。。没看到图  也不会操作小白路过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还在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