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漏电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9-05-18):
装上这个电感加电不露点 开机500毫安  电感发烫厉害
更换电感无效果,电源也做过    拆掉电感量阻值  通cpu端320多   电源出来一端500多      单独供电1.2不露电    大神支支招

网友:
是不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图纸查它的通路相关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