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V470CCPU供电铁壳焊盘烧毁

楼主(2019-05-18):
机型:V470C    板号不详……
通电故障:待机偏大,上电到0.4停止。

看到这个机器这个故障第一时间就头疼是不是有又要板子CPU一起换了……

拆机发现CPU供电处烧毁,面目全非
借助大佬的经验这么搞:

抓下CPU供电波形:

这是亮机图:

这是原机烧毁的配件:

板号被压住了:

收工……

原贴一些错误已修改

网友A:
烧黑了。 加个普通的管子就不会返修了,

网友:
铁王八虽然很强  但是一旦有短路他也很容易坏  也不好换     需要点技术

网友:
这铁壳修的头蒙,,动不动就大电流

网友:
乌龟壳,乌龟壳,这机器通病挺多的,修的工作量也大

网友B:
这种V系列和B 系列有通病。曾经我修过一台焊盘彻底废掉的。改的方法是将铁壳管反过来。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然后接地和G 极都是用线直接连的。我这种方法我觉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V系列和B 系列有通病。曾经我修过一台焊盘彻底废掉的。改的方法是将铁壳管反过来。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

铁壳本身就是个大BUG,表面看起来散热非常牛,实际上呢,因为是金属铁,导电,只要损坏,100%将公共点从铁壳导到cpu,,,,,普通mos管被击穿,还有一定断路的几率,,,,,,,,我后来都是用肚皮很大的小8脚的mos管改,散热一样ok,还特别稳定,论坛有人发帖

网友C:
意思只要把上面那一套移植到下面这组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黑了。 加个普通的管子就不会返修了,

一直都是铁壳换铁壳,未曾见过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只要把上面那一套移植到下面这组来就可以了

是的,实际按这个机器来说只需要将小八角,上下管,自举电容电阻等一并挪过来就行

网友:
不上个绿油什么的么

网友:
我都是在预留的位置装上乌龟壳,然后割线

网友D:
换的不错啊,这种感觉比王八壳耐用多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挺多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的不错啊,这种感觉比王八壳耐用多了

如果不是焊盘烧的没法换铁壳,我还是愿意上铁壳

网友:
这种烧MOS管的情况大多CPU难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