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5KN4A MB REV 1.1 求电阻阻值

楼主(2019-05-18):
深海泰坦X1 版号 GI5KN4A MB REV 1.2  进水机  有两个电阻腐蚀 一端已经没有焊接的地方 有正在修的老铁帮我量下 谢谢了

一个是R899 一个是R220 另外帮我看下R2933有没有电阻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电阻腐蚀  最后没人帮忙  自己瞎蒙1M到100K慢慢换  最后10K亮机了

网友:
网上 看看有没有图纸,有就买个图纸吧。

网友:
好像是供电的电阻,阻值不会太大,,,,,,,,,,,,,,,

网友:
买的图纸不就搞定了哈。

网友:
看你这个电路随便换k以上的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