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解决自动开机 风扇狂转问题 和无声

楼主(2019-05-18):
                  820-001650-A五代CPU
                          观察是暗屏
      洗过屏线,替换过上半部分还是不行,直接来到屏线接口J8300

测量18.19PIN屏供电3.3V正常,屏背光3 4PIN PPHV_S0SW_LCDBKLT只有8.5V没升压起来明显不正常,往前查来到升压芯片U7701
LP8550,LP8550要想升压需要满足两个供电VLDO5V以及VDDIO3.3,以及开启A3开启2.8V,PWM亮度调节信号1.7都是正常的,D3 D4SMB总线有3.3,升压芯片到屏接口的6根反馈正常,EC的LID 3.3V正常,L7701和D7701更换过无果,示波器测L7701瞬间两端无波形,直接更换升压芯片连换两个还是不行,没办法只能想办法改升压,方法很简单找一块能点亮背光的LED废屏,飞到废屏升压芯片的VCC,开启,PWM,地线,升压芯片升压后输出的VLED,再把苹果主板的六根反馈线用一根导线相连,相连到屏升压芯片的反馈就可以了,我们找的废屏上面采用的芯片是RT8561C,百度找到这个芯片的典型应用图

可以看到芯片输入的供电4.5-24V,最大输出电压40V,开启用得是5V,知道这些就简单了,直接拆掉主板的D7701一边8.5V接到升压芯片作为主供电,升压芯片的输出端直接连到屏到D7701的那一端作为屏的背光供电,地线随便找一个接上,开启信号本来是拉的板子上的开启信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飞线到这个升压板上后就只有1.9V肯定不行懒得研究直接板子上在这里拉个5V后级的供电,PWM接原来的位置,反馈飞线连接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