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s440 板号LA-9761P Cap键 F1 F4 键功能正常 LED灯不亮

楼主(2019-05-18):
s3-s440 板号LA-9761P Cap键 F1  F4 键功能正常 LED灯不亮。首先换键盘,还是一样,看来不是键盘的问题 。FN功能键的指示灯正常
拆开测主板键盘接口 看图测量主板得知FN  F1  F4 的LED分别链接键盘口7(0.5V灯亮,1.06V)   6(3.3V)  5(3.3V)  脚 Cap键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是键盘接口1(3.3V)脚吗KB_DETC这个是吗?这些电压正常吗?接下来该怎么测呢,各位大佬给指点一下 第一次修这种键盘指示灯的问题,没有思路,在线等待…………

网友A:
楼主,你重新打快捷键的驱动吧?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装键盘程序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重新打快捷键的驱动吧?是驱动的问题。

Cap这个大小写键应该是不需要驱动吧我基地在PE下也可以的啊

网友:
先装官网驱动,尤其是电源管理
如果不行,从led接口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