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 PRO GAMER 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9-05-18):
主板型号:华硕 B85 PRO GAMER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不出CPU供电)
测试:CPU供电主控芯片 VCORE_EN为0V
维修过程:查看点位图找到 VCORE_EN 相关电路,发现 PR795实为不装,于是找了个47K的电阻装上去。通电VCORE_EN正常-CPU供电正常-亮机-维修OK
顺配上相关图片以供参靠!BIOS跟点位也奉上。

B85 PRO GAMER.rar

5.44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26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这个不是开启管的问题吗?我都是直接拆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开启管的问题吗?我都是直接拆管的

人懒了。现在钱不好挣。简单搞定最有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懒了。现在钱不好挣。简单搞定最有效。

电阻都不用找直接拆管,不用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都不用找直接拆管,不用麻烦

拆管那更简单了,呵呵,兄弟技术也是很牛的哟。现在生意好不好搞?

网友:
                           简单暴力啊。

网友:
你这样直接加电阻,以后估计还是会返修的吧?三极管不会拉低这个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