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花屏有没有大神会修的

楼主(2019-05-18):
今天接了一台学校的触控一体机,花屏,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A:
不能撬同行的饭碗啊

网友:
先查一下逻辑板看看..........

网友:
第一次登录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撬同行的饭碗啊

没办法,翘不动再说

网友B:
这种问题先重插屏线   如果重插屏线不行就给客户报风险   干显卡

网友:
感觉是分辨率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先重插屏线   如果重插屏线不行就给客户报风险   干显卡

这个触控一体机里面不知有没有显卡

网友:
屏线,逻辑板,恢复出厂。看下行不。

网友:
先看屏有没有裂    再检查一下屏线   用刀片刮一下在插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贴问的真没水平 ,张口就要答案

网友: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
可以的小伙子不是同行不告诉你哦

网友:
感觉像屏线松了,或者哪里虚焊了?说不定拆完重装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