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SWME,,,0135-CPU Fan报错

楼主(2019-05-18):
联想 IBSWME,,,0135-CPU Fan 报错。原来故障是开机无显示放电后开机了,但风扇0135-CPU Fan报错。在本网站下载了7个bios,朋友也发了两个bios资料,在母bios不动情况下,先是用别的bios来刷不开机后来动用了很多bios本体来刷,刷了都不开机。高手们请指教指教怎么修的.修不好无法交差。拜托高手

网友A:
风扇报错呀    这么简单还问

网友B:
船长的外设设备课程没看吗   风扇报错清洗下风扇加油   不行换个风扇    还是不行就是温控问题
不过温控问题不打   因为温控有问题都会引起整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报错呀    这么简单还问

新手上路,搞机经验不足,大师请指点迷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船长的外设设备课程没看吗   风扇报错清洗下风扇加油   不行换个风扇    还是不行就是温控问题
不过温控 ...

清洗风扇换个风扇已排除了,船长的外设设备课程没看....还请教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洗风扇换个风扇已排除了,船长的外设设备课程没看....还请教指点一下

看下风扇槽子
正常不

网友D:
风扇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不过你都排除了。  查下温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不过你都排除了。  查下温控吧

换CPU好了,是CPU空焊或者本体不良

网友:
换CPU好了,是CPU空焊或者本体不良

网友E(2019-07-18):
你加焊的CPU 还是换的 ? 楼上说风扇 温控的都扯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加焊的CPU 还是换的 ? 楼上说风扇 温控的都扯淡

加焊没有好,后来换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没有好,后来换CPU好了

哦哦 谢了  这个机器BIOS很难搞啊  都不亮

网友:
报错坏 风扇啊

网友:
厉害。居然 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