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 8plus 小电流不开机 板层通病解决方法

楼主(2019-05-18):
iPhone 8 8plus 小电流不开机 板层通病解决方法

网友:
200度烤是认真的吗

网友:
不可能 你这样是不行的,还是返修的

网友:
有办法根除吗?

网友:
8代的H3K5的很容易板层内部断线,很恶心,这种办法只能治标,肯定会返修,反正我修的很多都返修了 简单粗暴的搬个板最保险

网友:
这样和风枪吹吹差不多 要返修

网友:
这样可以把资料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