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H81M触发不开机 拔内存报警

楼主(2019-05-18):
联想 IH81M触发不开机  CPU风扇会转  CMOS2脚有电  请教是BIOS问题吗

网友:
怀疑BIOS  就刷一个看看呗!!!!!!!!!

网友:
就是先刷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都一样  所以电压正常估计CPU脱焊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SPD  SCL  SDA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我之前好几个机器这样,都是刷BIOS好的,要是还不行你就查一下内存的供电,SPD,SCL,S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