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不开机加不充电 版号DAZRQMB18F0

楼主(2019-05-18):
上图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 拆机检测发现拿下电池可以开机
装上电池就不开机了还有啪啪的响声 留机维修 异响估计是 充电隔离管或充电上下管导致 换了
没有异响了 但还是一样故障上电池就不行 又时候又可以开机但没有充电电流关闭电流表就掉电了 看来还是有问题 检测不多说直接 说答案

这个TEMP_MBAT  其实是和BATT_EN#是联在一起的但图纸没这样画

万用表检测 没电池3.3有电池0V 按一般机器来说TEMP_MBAT 正常有电池应该是1.5v以上 但这个机器和ASUS的一样 这个信号联着BATT_EN# 也就是说有电池的话0v是正常的  万用表看也是0v 一般都会认为应该不是他的问题 但其实就是他的毛病  但要拿示波器去看 我拿示波器看 他是有40MV的电压 飞线拉到地 在上电池检测 充电了 也能开机了 但示波器没截图 不好意思   在这里提醒一下同修 示波器有时候很重要

网友:
会用示波器真好!!!!!!!!

网友A:
我是四位半的万用表,量也能量出0.04V,但不会注意它。

网友:
楼主能注意到细节,体现了维修功底。

网友:
真是历害

网友B:
这个确实不注意,0.04也会导致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四位半的万用表,量也能量出0.04V,但不会注意它。

我用的15B福禄克 看是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不注意,0.04也会导致不正常

问题是万用表看不到  只能看到0000  要用示波器才看的到有电压 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