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830TG LA-7221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5-18):
机型:ACER 5830TG
板号:LA-7221P REV3.0
故障现象:不触发,二修机
插电,待机电流0.050A
测量B+电压2.4V左右跳变,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先测量35V对地阻值,400正常,发现PJ3节点已经被上一家断开
测量节点后面,阻值17确实短路,再仔细看板子上已经有N个节点被动过,上图纸
+5VALW短路,去的地方就多了去了,看来上一家是没找到。。。。。。
半个多小时后。。。。。。。
这就是元凶所在,PU5 内存供电芯片,+5VALW短路,拆卸后阻止正常,换上芯片后补好焊点,本以为就此结束,插上电源现象依旧。
继续测量一遍阻止都正常,再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怀疑充电芯片了,不测量先换下,芯片型号BQ725,,先测试一下,换上之后通电大短路,呵呵。。。。。。
C137短路,PQ23击穿
还是内存供电,拆除电容,更换上下管,测量,通电,电流正常0.012
短接上电电流上爬
插上内存测试不亮,换内存正常,内存已挂。。。。。。

之前刚换好内存供电芯片时测量没有短路应该是因为场效应管已经不良并没有完全击穿所以才没有测出来

网友:
要死就死一路。

网友:
要烧就烧一串

网友:
要坏就坏一堆

网友:
要换就换一套

网友:
要日就日一家

网友:
上面的应该是一起的

网友:
要坑就坑一路

网友:
给你安全套,日不出小莫样。

网友:
要耐心有耐心

网友:
上管击穿后内存肯定挂啊,

网友:
内存挂是小事,就怕CPU或显卡的上管坏了

网友:
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
二修还是这么溜溜的.....................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点赞,谢谢楼主的经验